有对80C196单片机熟的吗?

楼主(2007-04-30):
想了解下80C196这款单片机的性能情况怎么样,特别是加密性能如何?
请了解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A:
80C196很久不用了。

刚学单片机的时候,最先学的此种单片机,后来是51系列。
196单片机与51的不同首先是汇编语句上,然后是RAM和ROM的分配上,因为196是共用此地址的。所以不是从0000H单元地址开始编程。下班了,有机会再说吧

楼主:
说说加密性能

网友B:
现在谁还用它啊

研究点有用的型号吧

楼主:
想仿别人的产品呀

网友C:
80C196这款单片机是ROM结构,无法加密!

可以选用32位ARM。

网友D:
刚查了书,来卖弄一下,汗!

80C196有很多型号,是有加密功能。书上是以8098为例来说明的。
CCR寄存器的LOC1,LOC0两位决定内部ROM/EPROM是否能够被读出。当加密后,2020H~3FFFH单元的内容不能读出。加密方式如下:
LOC1(CCR7)  LOC0(CCR6)  保护功能
0               0        读写都保护
0               1        仅读保护
1               0        仅写保护
1               1        不保护
以上仅是从书中抄来的,不知是否可靠。
祝你好运!

网友E:
用80C196的产品已经很少见了

在电源上见过,在医疗器械上见过.你用在哪?

网友F:
这是很老的cpu了,抗干扰的性能不错的

现在做,要移植到arm上才合算

网友G(2009-06-29):
我想了解一下关于80c196kc的管脚功能介绍。

我现在在维护厂里的装包设备,控制器里的单片机芯片是80c196kc,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我还没有,所以希望得到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