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开关电源加负载,电压掉很多!!请达人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8-07-11):
我们公司正在做36V输出的开关电源,有一台机器没有带负载时电压是正常的36V,一带负载电压就掉到14.5V左右.各点参数都和正常机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做还是修?带负载都掉了 还正常?

网友B:
那肯定就是没有反馈调整了把

网友C:
维修

有一台机器?就是说那个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