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595做LED点阵时SRCLK和RCLK是否要反复的置0置1啊?

楼主(2007-04-30):
它要在上升沿有动作,那是不是要在循环体里反复的把SRCLK和RCLK置0置1啊?
这里不太明白,还没有看书,只是在网上查了查,

网友A:
当然要看用什么型号单片机

楼主:
什么单片机有影响吗?

用的STC89C52

网友A:
有SPI口的就不必发移位脉冲

网友B:
有SPI也得发

移位始终发的多,每位一次(有SPI可以不用程序模拟发,硬件自动发),锁存时钟每相对少,,一般八位发一次,还得程序模拟发

网友C:
!

用TXD发脉冲序列。

网友D:
595很简单的...

595很简单的,9个时钟传送一个字节...

网友E(2017-05-17):
STC89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