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反射式光耦的作用距离问题?

楼主(2007-05-01):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串个电阻,把发射功率降低。还省电,呵呵

楼主:
to:mohanwei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曾经做过实验,5v电源,串200欧电阻,我用手指挡光,发现距离要很近时接受管才有反应(大概3mm),我用镜子挡光,发现在10mm有反应。我现在要求能在20mm有反应的。

网友A:
这样……我以前做过的都是2米以上的……

接收加一级放大即可。

网友B:
直流就这个距离了,要加调制

楼主:
to:mxinfa

麻烦你把调制的细细说说。

网友A:
搜一下“LM567 红外”

自动烘干器、自动洗手器……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