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IIC总线稳定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05-02):
当总线出现问题时主机能通过直接发送停止位来结束这次通讯,然后重新开始吗?
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回复总线的错误吗?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连发二次停止不行就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A:
我的意思:如果IIC的从器件不是MCU(硬件或软件模拟),每

停止条件后,器件必然可以开始下次开始条件,否则器件本身问题

网友B:
可以请救于水潭大侠

楼主:
那是如果我每次使用IIC总线之前就发送一个停止位的话,

可以保证IIC已经从可能的错误中恢复并空闲的了?

网友C:
主机可以随时停止总线

主机可以随时停止总线,有些器件有硬件超时错误检测功能(如NS的LM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