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为什么不可以循环!

楼主(2007-05-03):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nt temp;
   unsigned long int i;
   unsigned long int p;
   unsigned long int a,b;
   temp=0x0000000f;
   delay(200);
   inital();
   while(1)
   {
       for(i=0;i<4;i++)
       {
         b=temp>>31;
         a=temp<<1;
         temp=a|b;
        }
        p=temp;
       delay(200);
       in_output(p);
       delay2(1);
    }
}这个为什么不能循环呢/?只移一次就不移了,

网友A:
单步了吗?

楼主:
没呀,要求是单步呀

大哥,你看是怎么回事?要单步实现呀,就是流水灯效果呀!!!!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意识

网友C:
谁说不循环?

二楼让你单步调一下,怎么不明白呢?单步走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in_output(p);
 delay2(1);

好好查查这两个函数先.

网友E:
temp>>31后是多少啊

楼主:
各楼

sbit SER=P1^2;
sbit SRCLK=P1^1;
sbit RCLK=P1^0;

void in_output(unsigned long int  dat);
void inital(void);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y);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nt temp=0xffffffff;
   delay(200);
   inital();
   while(1)
   {
      in_output(temp);
      temp=~temp;
  }
}

void inital(void)
{
   IE=0x00;
   CCON=0x00;
   ADC_CONTR=0x00;
   P1M0=0x00;
   P1M1=0x00;
   WDT_CONTR=0x2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Count;
  while(--y)
  {
    for(Count=0;Count<125;Count++){}
  }
}

void in_output(unsigned long int da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uont;
   for(i=0;i<32;i++)
  {
     SRCLK=1;
    if((dat&0x01)==0)
    {
      SER=0;
    }
    else
    {
      SER=1;
    }
    SRCLK=0;
    dat>>=1;
    SRCLK=1;
   }
  RCLK=1;
  Cuont=2;
  while(--Cuont);
  RCLK=0;
  Cuont=2;
  while(--Cuont);
   RCLK=1;
   delay(250);
}

不懂呀!怎么只循环两次!

网友F:
long是几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