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该怎么选择MCU

楼主(2007-05-04):
小弟本是做DSP的,刚跳槽到新公司,手头上有个小活用来热手,是做个小板子来转换485和CAN BUS的总线协议,因为涉及到高层转换,估计得用到MCU,所以烦劳高手推荐一款MCU,我个人的看法这款MUC应该有如下资源:两个异步串口,内带FLASH,指令周期不低于10M。最好是51系列,另外请说说怎么仿真?是否需要仿真器?
如果个位大侠对这个活有其他看法,也欢迎指正,谢谢。

楼主:
楼上的能说清楚点吗?

楼上的能把型号说清楚点吗?另外不妨说说你对这个活的整体把握,集思广益嘛,还有所推荐的MCU需要仿真器吗,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符合要求的C8051F型号很多,自己可以看看选型表....
仿真器是目前流行的JTAG(C2),仿真和烧录一体....
价格稍贵....

网友B:
STR712 带四个UART

STR712 带四个UART

网友C:
单片机

philipsP89Lpc93x系列

楼主:
谢谢答复,继续问

楼上的大牛说说您推荐这款MCU的理由?价格相对C51系列的好处?以及如何仿真?
谢谢

楼主:
再问:

小弟接触MCU不多,只用过PHILIPS的XA(据说是51的升级版),对于89C51了解比较少.我想知道的是:P89C51怎么仿真?怎么烧写程序?谢谢

网友D:
C8051F020

网友E:
AT90CAN32

楼主:
12楼推荐的是个好东东

请问这个东西的仿真和烧写程序是如何的?最好再给个中国的服务热线,嘿嘿.

楼主:
刚查过了,AT90CAN32不是51结构的

刚查过了,AT90CAN32不是51结构的,好象是什么AVR MCU?
弱弱的问问,AVR是什么意思啊?它与51系列单片机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F:
参考吧

stc12c2052 20腿,写片程序网上下载,写入器50元,仿真器用谁家的都可以的

网友G:
另外的方法

2个UART的CPU一般比较贵,可以考虑采用UART芯片+CPU来解决,比较便宜

网友H:
upd78f0511

upd78f0511

UART0,UART6,IIC硬件支持.768bytes RAM,16Keeprom

网友I:
C8051F020就可以了吧,c8051最低档的片子了吧

网友J:
既然是485和can的转换,为什么不用有片内can控制器的呢?

网友J:
既然是485和can的转换,为什么不用有片内can控制器的呢?

两串口+1路can的mcu,有15元左右的。32K+2K。51个人觉得没有性价比。新的mcu都可以仿真或是在线调试的。

网友K:
楼上,是什么型号的?

是单片机还是ARM?ARM倒是有多是。

网友L:
两串口+1路can的mcu,有15元左右的?

是哪个型号?请教ls的ls;

网友M:
提个问题,如果只是协议转换,是否一定要内部带UART?

个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只要的MCU速度够快,就可以利用外部搭接电路,接收458信号,并将其运算后,转化成CAN协议输出,其主要关键在于MCU的运算速度,以及抗干扰能力。从价格成本上考虑,如果没有专用IC的话,可以使用ARM级别的普通IO型单片机即可。(菜鸟一个,仅提意见)

楼主:
谢谢朋友们

内部带CAN控制器的好象没发现与51兼容的,不兼容的现上手肯定又来不及.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是51+SJA1000,这样就不需要两个UART口了.
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