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调试通讯时发现当要接收的数据为0x11或0x13时数据就丢了

楼主(2007-05-04):
问一下,大家做通讯的时候丢数据一般都是出现在什么情况下?我的MODBUS通讯在特定数据时丢掉了一个byte的数据,本来有53个bytes结果只收到了52个,查了一下原来是其中一个丢了。问题应该是出在我写的上位机通讯软件上,因为我用MODSCAN的调试工具时那个字节就能收到,正常接收 。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后我发现,当接收的数据为0X11或者0X13时,数据就丢失了,大于0x1ayi以上的数据没测,因为0x14-0x1a的数据就不丢了。
有网友说可能是因为跟虚拟按键代码冲突了,我想也有这个可能,但不知应该如何避免!
还请大侠指教。

楼主:
今天早上这个问题被我解决啦,^_^!

原来是我用的DELPHI的串口控件SPCOMM控件自身的问题,对于0X11和0X13它会当作输入输出时的溢出判断,我把这两个功能的使能位关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