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多个脉冲源??

楼主(2007-05-05):
用单片机做个脉冲源??

如何用单片机做个脉冲源??

  p0,p1,p2,p3每个脚都可以输出不同的脉冲!

例如:
     p0_0    10ms
     p0_1    20ms
     ...

     p1_0     200ms
     p1_1     250ms
     ...

同时输出!!!!!

网友A:
这个简单...

楼主:
to 2楼

2楼怎么作呢??

楼主:
我邮箱holdandhold@163.com

楼主:
谁会啊,帮忙啦。主要是程序实现。

网友B:
用定时器。在定时中断里判断时间,然后翻转相应的I/O电平

楼主:
在定时中断里如何判断时间??

网友:
自己琢磨吧

如果是这个都不会,那你还是从从开始学单片机吧。自己去琢磨,那样你才能进步得更快,不要养成什么都问别人的坏习惯,不要以为在论坛里能解决你的所有问题

网友B:
比如说设置定时为1ms,再设几个变量用来计数

分别是F1,F2,F3……
中断一次变量加1,然后判断变量,F1大于等于10(10ms)则输出翻转,并将变量清零……接着F2,F3……

网友C:
不会又是毕业设计吧????????????

网友D:
小学我们学过一种叫做“最大公约数”的东西,楼主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