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想想思路,我试了好几次都不行

楼主(2007-05-05):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是485通信芯片,可以直接并联

不知道你的级联式串行的还是并行的?如果是一主多从很好解决,直接把所有从机的接收并一起接到主机的发送上,再把从机的发送并一起接在主机的接收上

楼主:
找人帮忙

我用的75176,因为485比较贵呀,是样的,上面是从机图,还有一台主机.从机接收到数据再发给后面的从机,采用的是串联的方式,不好意思,都怪我没有说清楚.zhaoyu2005再帮我想想好吗?

网友A:
既然是串联的

就有问题了,你做成环行的还是不是环行的?是环行的话很麻烦的,再说了,好像没什么意义,如果不是环行的,那主机的接收接到哪一级从机上?从机怎么知道是否自己直接和主机相连?别的主机怎么知道把数据发给哪个从机再传给主机?并行的很容易扩展,给每台从机编个地址,想呼谁就呼谁,很方便,还快

网友B:
re

总线方式:1个mcu配1个75176,所有75176的D和R分别接一起
这是标准的485总线接法,至于什么主机从机,还有数据发给谁,这都是通讯协议的事

楼主:
好像看上去有点不像呀

好像看上去有点不像呀,5楼,上面的D和R并不全接一块,4楼的,你讲并行好用,如果每台分机相隔距离十几米,而且有几百台分机,你还会觉得并行好用吗?恐怕不见得,接线都是一件麻烦事.而且线长了由于导线电阻,接收会出错.上面的接法是这样的.U2接在主机上,U1接在另一台分机的接收上,另一台分析的发送又接下台的接收上.所有的分机图和上面的一样.这会不会是单纯的像红外接收一样的做法,用一个I/O来接收和发送,这里的485只是用来抗干扰?485总线发送数据时得要两个I/O脚吧?一个用来发数据一个用来发时钟,这里发送只用了一个I/O,我想是像红外那种模式,而不是485对吗?谢谢

网友A:
你还是好好补补课吧

不知道也不查,瞎说,485通信线是两根,但是通过芯片接到单片机的两根线一个是收,另一个是发,收发还是用串口。485芯片好的总线上能挂256个从机,但是建议不要挂那么多,机器多了要加中间驱动。至于布线没什么说了,你可以将总线在每个从机上留出接口,从机一个接一个往下挂,但是还是并行的,布线比你想得串行还好弄呢,485总线做好了波特率在9600的时候能传2000m以上。现在的小区远程抄表基本上采用485总线,大的小区有多大你想一下吧

网友C:
顶~~~~~~~~~

好贴啊  支持

-------------------------------------------
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在身边留两本书:《围城》《孤岛访谈》。前者让你放松且思考,后者让你思考且放松。无论做虚拟主机有多累,从申请域名公司下班后,都会找时间看书

楼主:
能给个485的发送和接收代码吗?

能给个485的发送和接收代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