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使用KEIL C 遇到的一问题

楼主(2007-05-07):
在KEIL环境下使用汇编写代码烧写每次都很顺利,但用C写的编译能通过,但读取的HEX文件每次看到的只用开始几个数字非零(如下图)其他的全部都是0当然上电后也跑不起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谢谢!
C:Documents and

网友A:
没有源程序,靠别人猜吗?

放几行源程序上来

楼主:
附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char n);

void main()
{
    while(1)
    {
    P0=0xff;
    Delay(5000);
    P0=0x00;
    Delay(5000);
    }

}

//function Delay100us();Delay 100us
void Delay(uchar n)
{
    uint i;
    while(n--)
    for(i=0;i<80;i++);
}

网友B:
5000用uchar装不下啊...

楼主:
ayb_ice 说的很对

5000用uchar装不下啊...说的很对,但是我改为200以后仍旧和原来的毛病一样?

网友B:
先用标准的51软件仿真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