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7512集成块网上普通应用资料还是不少的,但找不到程序

楼主(2007-05-07):
折腾了一天,DAC7512始终不能输出电压来。
昨晚反复看了英文datasheet,下面谈谈程序注意点:
1。它有上电复位电路,所以单片机程序上电后,要延时一会儿再对7512进行操作。
2。7512的电源电压用4.096V,而单片机用的是5V是没问题的。
下面将DA程序贴出来,以方便大家
void send(uint ia)
{
 uchar data ci,cj,cdt;
 union nort iw;
 bSYNC=1;
 iw.iword=ia;
 if((iw.byt.chi&0xf0)!=0) iw.iword=0;
 bSYNC=0;
 ci=0;
 bSCK=0;
 while(ci<2)
     {
      if(!ci) cdt=iw.byt.chi;
      else cdt=iw.byt.clw;
      for(cj=8;cj>0;cj--)
        {
         if(cdt&0x80) bSDin=1;
         else bSDin=0;      // bSDin=(bit)cdt&0x80;
         cdt=cdt<<1;
         bSC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bSCK=0;
        }
      ci += 1;
     }
 _nop_();  _nop_(); _nop_();
 bSYNC=1;
}

楼主:
上面的程序是正确的,7512已按需要输出电压了,忘了申明

网友A(2010-09-12):
非常感谢!网上的 程序确实很少!

网友B(2013-08-30):
救星啊,可是还有点不懂,要是整个的程序都贴出来就好了。

网友C(2017-03-08):
你好,非常感谢搂着吧程序分享,但是我这也写了一个程序,用固件库写的,时序是对的,可就是没有输出,希望楼主能帮忙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非常感谢搂着吧程序分享,但是我这也写了一个程序,用固件库写的,时序是对的,可就是没有输出,希望 ...

十年前的帖子你都翻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十年前的帖子你都翻出来了

没办法啊,最近再写这个程序,用STM32写,一直没输出,你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啊,最近再写这个程序,用STM32写,一直没输出,你会吗?

一般51移植STM32主要是修改时序。你可以试着寄存器的方法写一下,固件库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51移植STM32主要是修改时序。你可以试着寄存器的方法写一下,固件库也不是万能的。 ...

问题是我现在用STM32把时序写出来了,数据也发送出去了,但是就是没有输出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D:
不如先用51跑一下,还有就是STM32 端口模式是否定义正确时钟是否打开这些基本问题

网友E(2020-09-09):
引用 网友D:
不如先用51跑一下,还有就是STM32 端口模式是否定义正确时钟是否打开这些基本问题 ...

大哥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时序对的  芯片不输出   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