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位或“的那个竖杠是怎么输入的?

楼主(2007-05-07):
刚学单片机,请教各位了!
还有
我在工程资源管理器中删除工程项目中的一些文件为什么删除不了,即使是在文件夹中把某个文件删除了,在工程资源管理器中还是会出现这个文件,只是此文件上有个红色的叉号,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你也太菜了吧,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B:
^_^,自己在键盘上找找,哪个最像

网友C:
这是可打印字符

网友D:
+号和退格中间夹着的那个就是了

    虽然问题有点菜,但楼主敢于提问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俗话说,人有三迷嘛,有些人迷起来时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忘了呢.
    想楼主也是抓狂了好一会才来问的,比起有些问"运放怎么用"之类问题的来,还是强多了.

网友E:
重新编译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了!

那另一个问题呢,还请帮忙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