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择请教

楼主(2008-07-14):
本人对单片机不太熟悉,目前要选择两款单片机,请大家帮忙推荐推荐:
first:用于采样,速度要求不高,但是要精度高,片内集成16个AD,>=12bit,如果可以的话,具有RS485通信模块就更好了
second:用于处理,速度要求也一般,主要是要有较多的IO端口,精度的话也最好是>=10bit,片内集成RS485和CAN通信模块,如果有EEPROM就更好了。
请大家多多帮忙哈!

网友A:
可以考虑C8051F系列

楼主:
有理由吗

楼上的推荐这个有理由吗?其他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A:
自己不会去看吗,晕

C8051F06X的AD精度为16bit,而且集成CAN,内部的FLASH可当EEPROM使用
另外Microchip、Freescale、Atmel等公司也有N多AD精度〉=10bit,集成CAN、集成EEPROM的芯片可供选择。
另外,光要求AD精度〉=12bit的话,ADI和Ti的也有不少芯片符合。
不过这些都没有集成RS485接收器。外加一个RS485又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B:
呵呵,还没见过内部带485的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

网友C:
C8051f好像抗干扰口碑不太啊

C8051f好像抗干扰口碑不太啊.

价格不菲,

8位cpu,运算能力有限.

网友D:
用什么单片机可产生8兆脉冲?

请高手帮忙推荐!!
有那几款的单片机是4指令周期且价格便宜?
不要求其他功能就要速度快。
端口能发出8兆脉冲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