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看到的**他说

楼主(2007-05-07):
哪位高人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好吗:
我的程序在连接的时候出现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我在网上查了,还是解决不了,哪位大哥帮我看看好吗?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7154851373.rar

网友A:
随便说说

extern 声明不能随便声明,一定要有数据类型 如:
extern KEY_AUTOflag,CH1flag,CH2flag,CH3flag,CH4flag;
其实等于extern int data KEY_AUTOflag,CH1flag,CH2flag,CH3flag,CH4flag;
所以
extern bit KEY_AUTOflag,CH1flag,CH2flag,CH3flag,CH4flag;
其中bit是不能省略的,其它的类似...
这样的问题你也会犯...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的文章他说:可以省略变量类型的
你可以看看http://www.cnblogs.com/safeking/archive/2007/03/13/672773.html
不过按你的改回来也出现这个错误啊,帮忙想想好吗?谢谢!

网友B:
外部边量的问题

看看变量有没被覆盖的

楼主:
请问怎样算是被覆盖呢?

请问怎样算是被覆盖呢?
刚才按2楼的意思,用extern 声明时加上变量类型后就可以通过了连接,但是还有很多警告,***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好像问题还没解决,我怕影响程序运行,
在网上查好象说是data类型的定义过多了,应该把一些定义改成idata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