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数码管显示时不进位?

楼主(2007-05-07):
    MAIN:  ACALL CONV
              ACALL DIS
              AJMP MAIN
            CONV: MOV A DI_DA(DI_DA为定时1MS的计数单元)
                  CJNE A,#64H,DONE(看时候到0.1S)
                  MOV DI_DA,#00H
                  MOV A,MSEC
                  ADD A,#01H
                  DA A
                  MOV MSEC,A
                  CJNE A,#0AH,DONE
                  MOV MSEC,#00H
                  MOV A,SEC
                  ADD A,#01H
                  DA A
                  MOV SEC,A
                  CJNE A,#0AH,DONE
                  MOV SEC,#00H
                  MOV A,MIN
                  ADD A,#01H
                  DA A
                  MOV MIN,A
                  CJNE A,#09H,DONE
                  MOV MIN,#00H
             DONE:RET
              DIS:MOV A,MSEC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42H
                  MOVX @DPTR,A
                  MOV DPTR,#40H
                  MOV A,#0F7H
                  MOVX @DPTR,A
                  NOP
                  NOP
                  NOP
                  MOV A,SEC
                  MOVC A,@A+DPTR
                  MOV DPTR,#42H
                  MOVX @DPTR,A
                  MOV DPTR,#40H
                  MOV A,#0FBH
                  MOVX @DPTR,A
                    NOP
                    NOP
                    NOP
                    NOP
                 MOV A,MIN
                 MOVC A,@A+DPTR
                 MOV DPTR,#42H
                 MOVX @DPTR,A
                 MOV DPTR,#40H
                 MOV A,#0FDH
                 MOVX @DPTR,A
                    NOP
                    NOP
                    NOP
                    RET
         TAB:    DB 0F0H,0F1H,0F2H,0F3H,0F4H
                 DB 0F5H,0F6H,0F7H,0F8H,0F9H
                      END

网友A:
怎么一个显示的让你搞的这么复杂

怎么又牵扯到片外地址了,姑且不问你定时循环的准确性,你的#42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东西。要加强结构的训练。记住一点这是单片机。

网友B:
这样的程序,到了明年楼主自己都不认识

楼主:
谢谢

谢谢你们的意见
    程序要这样写
     因为显示同时要由一个三位一体的LED很一个四位一体的LED显示
    并且只有P0扩展出来的.
    他们的公共端也是由P0口扩张的
   不过还好。我刚刚把错误找出来了
    再次谢谢你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