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编译调试软件

楼主(2008-07-15):
现在手头上有一块intel80486dx2的板子,想把uCOS移植进去,可用的资源有N个串口,一个打算下载代码,另外一个用来监视,打印。同志们有没有好用的编译和调试工具啊?帮忙推荐一款

网友A:
我的老天

网友B:
饿滴个神啊~~~~

饿死啦~~~~

死啦~~~~

啦~~~~

~~~

楼主:
楼上两位感叹什么?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C:
没想到是586

网友D:
各位,看错啦,是486

网友E:
是用ucOSII吗?跑ucOSII绝对没问题

编译环境是DOS版的BC4.5,您装个Dos操作系统就行了.直接用屏幕打印调试信息.

楼主:
谢谢古版

不过板子外设很少,只有串口可用,没法安装软件。倒是可以从别的PC上用BC编译完后烧到我的ROM中去,但那样就不能在线调试了。比较麻烦

楼主:
俯卧撑一个

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