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5-08):
单片机中断能否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同一个中断的不同功能,假如我用T0我在一个时间段使用它的定时中断,在另一个时间段使用它的计数中断,两个功能都是在同一个程序中使用的

网友A:
可以.由你的程序来控制它.

网友B:
可以,使用标志位来区分

楼主:
中断

是什么标志位是C/T标志位吗

网友C:
可以 分成两个8位c/t

网友D:
不是,由你自己设

你在主程序中设一个标志位,在进入中断程序中去判断标志位的值,比如可以在标志位为1去执行定时中断程序,在标志位为0去执行计数中断程序

楼主:
中断

我也认为设定标志位是正确的,如果不设标志位进入中断地址会重叠的

网友E:
不用设什么标志,直接读C/T位的值就知道是什么中断了

网友B:
还有分时系统的,可以做多任务的

网友F:
好像不行

我具体没有这样用过,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不行的,一个T0怎么可能同时工作在计数和定时两种方式下阿??

网友G:
楼上,不是同时哦

网友H:
我经常用6楼说的方法

网友I:
同一定时器又做定时器又做计数器的情况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