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kiel是限制版,去找个**版的吧.

楼主(2007-05-08):
Program Size: data=43.0 xdata=0 code=2719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KEIL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Target not created

这个什么意思?是不是超过ROM限制了?怎么解决?哪位老大指导下!!

网友A:
没有**好!继续**

网友B:


楼主:
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不是版本的问题,是AT89S52的片子,
问题1  头文件不小心加到工程里了,导致文件过大,
问题2 就是#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应该改为#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网友C:
关于KEIL的一个错误的分析

网友D:
你用的是2K限制版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