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问keilc中的memory model应该怎么去选择

楼主(2008-07-15):
大侠们请问keilc中的memory model应该怎么去选择?
   一般都用的默认的small
  那请问compact 和large模式怎么来区分?

网友A:
re

根据你所采用的芯片来选择好了
比如S52之类的有8K FLASH,你就可以选COMPACT,这样如果程序超过了2K的话,选择SMALL的话就可能出现编译出错的情况,其实你的程序是正确的。

网友B:
二楼有点误导人吧

memory model选择是决定你默认变量存放的位置
small 为内部的RAM
compact 为外部RAM的前2K字节
large   为外部RAM的64K字节
详细见keil C51手册

楼主:
我也觉得2楼有点不正确,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我用过S52系列大MCU写了过7K多的程序,选的是small模式没有错误
   近来在8位MCU上移植os-2 但是又没有扩张RAM,我怕提示错误所以问下

网友C:
compact应该为外部RAM的前25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