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IC的IO口以R开头,RA、RB...,而不是P1、P2...

楼主(2008-07-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Microchip

网友B:
为了你能问"为什么PIC的..."

网友C:
为什么LZ你的名字和我的不一样呀???

网友D:
为什么答选择题只能用ABCD?

网友E:
为什么大家的回答都不一样?

网友F:
为什么叫PIC,不叫MCS?

网友G:
应该有一定意义,比如P0 ,P是port的意思。
R就不知道是英文的缩写了

楼主:
同意9楼

一般来说应该取英文单词的开头字母,不清楚R代表哪个单词?

网友H:
俺的研究

pic系列i/o口较多,且有些口兼作串行编程口
例如G口吧,叫做PG3/PGC有些别扭,RG3/PG3就不易混淆了
R为PORT中老三,也不是师出无名哦,
LZ泥酒仁着点八.

网友I:
我的理解

IO口在内存中有映射,而PIC把这映射单元认为是一种寄存器,
即可用R来表示了。

网友A:
认同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