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语法有没有位数组?谢谢!

楼主(2008-07-15):
请问,51语法有没有位数组?谢谢!

网友A:
要实现啥?

联合体结构体

网友:
用汇编就比较容易实现

51不能位间接寻址有点头痛

网友B:
没有位数组,只能用LS的方法

网友C:
不知道lz要干什么,为什么搞什么位数组

估计是想实现一大串的flag.  估计你最多也就16个标志位吧
那就用一个uint好了.
uint flag_16;
从位0开始分别宏定义.
#define ok 0  //.ok标准定义在uint的第0位
~~~~~~~~~
~~~~~~~~~

置标志 flag_16|=(1<<ok);
清标志 .....
查看标志.....
取反标志......

你要实现的应该实现了。
假如你把他当一个位数组flag_16[16],大小是16. 假如要把这个数组位0变成1
flag_16|=(1<<ok); 相当于flag_16[0]=1;其他类推

网友D:
编译器没有,但自己实现类似功能很简单

但速度不会快

网友E:
编译器明确规定没有位数组

但可以通过联合体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F:
通过联合体实现位数组功能,不可能划算的

网友G:
re

把数组定义到bit区,可以对每一位进行操作,也可byte读写。

网友H:
好象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