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子钟,带出两个问题.请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2008-07-15):
(无正文)

楼主:
Up

问题2:
时钟不谁.
中断用的是T0低位自动加载,软件上认为没有误差??位还是每小时大约有1秒的误差(快1秒).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re

PCON |= 0x01是进入待机
是否狗没喂好

楼主:
用的是STC12C2052AD单片机.

用的是STC12C2052AD单片机.因为代码空间的太小,只有校正时间的功能.

楼主:
喂了,程序能复位,但最后还是死在某个地方.

喂了,程序能复位,但最后还是死在某个地方.

楼主:
关于时钟不准确的修整方案.

在程序在增加一个时间调整变量:unsigned char ClockReviseTemp = 0;
方案如下:
调整后,时钟的准确度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12个小时好像没有什么误差.

网友B:
关狗看看

要进入休闲,得把狗关了吧,在中断里开狗,还有PCON后应有一句空语句吧?

楼主:
谢谢mcumi

1. 不执行 PCON |= 0x01; 这条语句,用狗和不用狗都一样,不会死机.
执行PCON |= 0x01;  这条语句,进入休闲,把狗关了吧,在中断里开狗,同样死机,还死得更快,按键后立马死.
2. PCON后应有一句空语句吧?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