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06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使用

楼主(2007-05-09):
 我使用的是D306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采用脉冲控制的方法,其(绿色灯)脉冲指示灯在闪烁,证明有脉冲输入,可电机就是无法转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虾用过或了解请帮忙指教一下,弄了几天了。很无奈。。。。谢谢!

楼主:
电机能动了,可方向不太对

大家帮忙看看,方向信号我给了一个固定的值,可电机总是正向一步反向一步接着正向三步。。。。可当方向信号悬空,电机就会朝着一个方向匀速转动。。。

网友A:
你把方向信号拉高实验一下,比较悬空和拉高

楼主:
已经转动正常

多谢,就是把方向信号拉高后才正常,多谢大虾,下面要做插补。对了,上面电机加速,减速动作我是在中断中处理的,会不会不太好,如果只在中断中设标志,在外部查询,会不会丢步数。还有插补要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怎样处理比较好?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帮自己顶一下

呵呵,帮自己顶一下,希望了解的大虾指点一下:如何用单片机同时控制两个电机工作?在定时器中断中只设标志赋初值记录中断次数,在主函数中对中断标志进行判断,是采用等待查询还是只是简单的查询,会不会丢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