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M12864的问题,

楼主(2007-05-09):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例子,但所有的例子接口都是LCD和单片机直接相连的,而我的学习板的LCD接口是通过CPLD连接的,如下这个函数应该怎样变换啦?我现在是不知道选左右半屏时该写哪个地址。
 void LCM12864_Write1Byte_X_Y(uint8 x, uint8 y, uint8 LCM12864_data)

  /* 参数过滤 */
  x = x&0x7f;
  y = y&0x3f;

  LCM12864_CS1 = 0; LCM12864_CS2 = 0;       // 不选中左半屏及右半屏
  /* 更新LCD12864显示 */
  if(x<64)                                // 判断选择左、右半屏
   {
     LCM12864_CS1 = 1;                           // 选中左半屏
   }
  else
   {
     LCM12864_CS2 = 1;                           // 选中右半屏
     x = x-64;
   }

楼主:
请高手帮忙呀,这个问题我已经搞了好几天了,

LCD一直都没有显示过。

网友A:
(去掉CPLD)单片机直连LCD即可

CPLD上电默认是高阻态,直连不影响,为啥要通过CPLD,多此一举。

楼主:
我也想和单片机直接连,但是是别人做好的PCB板,

并且改动太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