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波特率与串口传输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07-05-09):
小弟 在用51调试串口。波特率设成9600 串口输出是-P 。但把波特率设成600后串口输出是P,少了一个字符。所以在接600波特率的外设时无法通信。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在send_com()子程序中删除TI=1程序无法运行。这是我在网上看的 不太理解为什么!!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如果有好的程序 发小弟邮箱一份!谢谢!zhenyongan2008@163.com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define INBUF_LEN 2

unsigned char sendbuf[2]={0x1b,0x70};
unsigned char inbuf[13];
unsigned char count,point,time=0;
bit read_flag=0;

void delay(char x)//延时函数
{
     char i;
     while(x--)
     for(i=0;i<125;i++)
     continue;

 void com_init(void)
{
SCON=0x58;//interrupt enable
TMOD=0x21;    //T1 generate 600 baund rate T0 is timer as 60ms
PCON=0x00;
TH0=0x28; //28
TL0=0x00;
TH1=0xd0;
TL1=0xd0;
TR0=1;
TR1=1;
ET0=1;
ET1=0;
ES=1;
PS=1;
EA=1;
//TI=1;
}

void com_send(void)
{
 for(point=0;TI==1,point<=1;point++)
 {
 SBUF=sendbuf[point];
 TI=0;
 }
}

time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f(time==15)
 {
 /*unsigned char i=0;
 SBUF=sendbuf;
 //delay(5);
 //if(TI)
 SBUF=sendbuf[++i];
 //delay(10);
 //TI=0;*/
  com_send();
  point=0;
  time=0;
 }
 else
 time++;
 TH0=0x28;
 TL0=0x00;
}
 com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unsigned char ch;
 RI=0;
 ch=SBUF;
 if(count>13)
 count=0;
 else
 {
  inbuf[count]=ch;
  count++;
 if(count==1)
 read_flag=1;
 }
 }
 if(TI)
 TI=0;
 /*if(TI)
 {unsigned char i=0;
  SBUF=sendbuf;
  SBUF=sendbuf[++i];
  TI=0;
  }*/
  }
 main(void)
 {
 SP=0x50;
 EA=0;
 com_init();
 while(1)
 {
  if(read_flag==1)
 {
  P0=0xaa;
  P2=0xb0;
  delay(20);
  read_flag=0;
 }
 if(read_flag==0)
 {
 P0=0x55;P2=0xc0;
 }
 }
 }

楼主:
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re

51调试串口设置必需跟程序中对串口的初始化绝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