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7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是否接上拉电阻

楼主(2007-05-09):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困惑,我搭了一个电路,89S51单片机扩展控制固态继电器 用P0口接74LS377通过7407驱动放大控制8个固态继电器 7407输出端是否接上拉电阻 现在的问题是设备开机时固态继电器瞬间动作一下(低电平动作)灯也闪一下 然后恢复正常。请教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A:
你的继电器

你的继电器受控端试这样界的吗:一端接7407输出端,另一端接电源。

网友B:
1)它是OC输出的,2)闪烁可能是在开机时的MCU不确定状态

网友C:
换成7406,但是控制逻辑反过来就行了

不需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