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双向口和准双向口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2007-05-09):
(无正文)

网友A:
准双向口没有方向控制

跟I2C总线上那种漏极开路或者集电极开路结构差不多. 通过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来提供一种电平的驱动.

当作为输入使用时,就将开关断开,这样就只剩下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因而阻抗比较高,
可以由其它设备驱动该IO口。准双向口在做为输入使用时,实际上还是一种输出状态.
只是该输出状态的内阻比较大而已. 而真正的双向IO口,有方向控制寄存器,作为输入
使用时输出部分被断开.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32.html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