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从220VAC直接转3.3VDC或5VDC的芯片或模块?

楼主(2007-05-09):
有朋友想用市电220V来点亮广告牌的3.3V LED光源(要求LED亮度可调),请问有没有满足这样需求的模块或者芯片?
谢谢!

网友A:
见过直接转5V的模块

但是没见过直接转3.3V的,由于以前没用到3.3V,所以没有找,估计有,你找一下做AC-DC模块的厂家查一下

网友B:
模块应该有,开关电源

其实就是220vac到高压dc再到低压dc

楼主:
平板光源模块

不好意思,几天没上来了
后来我在网上找着了模块,有专用的平板光源模块,类似可控硅将220转成DC然后做成电流源驱动平板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