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指导一下——单片机在系统编程

楼主(2007-05-10):
单片机在系统编程是如何实现的?硬件上需要哪些支持?哪位大虾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用232下载线比较方便

网友B:
re

通常是单片机里已经固化了一小段程序,启动后执行的是这小段程序,可以通过比如串口与pc机通信,pc机下载程序按格式读取、传送要下载的文件,比如hex文件的每行是地址+本行数据长度+数据+回车,单片机里的小段程序根据这个格式接收并写数据到对应的地址。传完后跳到复位向量地址执行。
启动后是否执行那段小程序每个单片机可能有不同的条件设定,比如有的通过外部引脚,有的通过超时等待串口是否有有效输入等等

网友C:
同意2楼的观点

用232下载线比较方便,我一直在用。

网友D:
首先你的硬件系统要支持程序运行中能够修改FLASH

像89C51这一类的是没办法做IAP的。

网友E:
在线编程的好多,在系统编程的相对少多了

一般需要你自己写启动程序和代码引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