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二极管实现或门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在电路中要用到一个或门,其实按照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能来说直接用74HC32就能搞定了。但考虑到电路中只用一个或门,用74HC32未免太浪费,想用二极管1N4148实现一个两输入的或门。电压是3.3V的。不知道有实践过的朋友没。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B:
用削特基管好!

比如偶常用BAT54C,一个就够了!

楼主:
建议不错

用肖特基二极管BAT54C后面加一个开关管,这样就能搞定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