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只有P0无内部上拉电阻为什么P0不给加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2008-07-17):
单片机中只有P0无内部上拉电阻,为什么P0口不给加上内部上拉电阻呢?

网友A:
这样方便嘛,不想要就不接了~~~~

楼主:
可是P1-P3均有啊!

呵呵 !!!!!!!!!!!!!!!

网友A:
那如果你想要一个没有内部上拉的IO口时,怎么办呢?

如果连P0口都有上拉了,那不是没有这样的IO了……换个单片机吗?

网友B:
有些IO口内部上拉电阻可以enable/disable的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不需要时disable,需要时enable,省得在外面接,接多了画板也麻烦。

楼主:
请问:有个多余的上拉电阻会有什么影响呢 ?

谢谢!!!!!!!!!!!!!!!

网友C:
那是p0口要兼做数据总线的缘故哦

内部上拉了就不能悬浮成第三态喽
而cpu数据总线有时需要悬空为第三态,让出总线供挂靠的其他外设使用

数据总线是双向三态形式的总线
什么是双向三态形式
双向是指可以两个方向传输,可以A->B也可以A<-B

三态指 0, 1和第三态(tri-state)。tri-state既不是一也不是零,三态门的闭合无输出高阻状态。

一般的门输出不是一就是零。 门单元里面有两个管子(n管和p管),一个接地(gnd),一个接电源(vdd)。选择将某个管子接通就可以输出1或者0。
三态门单元通常只有一个管子(出0或者1)。在关闭(tri-state)的状态下,管子被关上了,处于没有任何输出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线路可以由接在线路上的其他驱动(包括上拉/下拉)控制。

比如A->B的时候,B的输出就会是tri-state,bus的状态由A决定。A<-B的时候,A的输出就是tri-state。这样可以防止一条线路上出现两个(或者多个)输出驱动(会形成对拉的局面)。

要是一根线路上接了N个驱动也可以这样做,只有一个输出,其他处于tri-state装台。

网友D:
七楼正解

问题还是想想在回答的好

楼主:
谢谢

还有个疑问:
假如传输10米的数字传输信号,使用单片机采集,上拉电阻是加在单片机端还是另一端呢?

网友E:
这个复杂了,呵呵

不是加不加上拉的问题,是考虑衰减的问题,信号可能需要先放大了

楼主:
ls说得放大,应该是指驱动吧?

!!!!!!!!!!!!!
现在在没有家驱动的情况下就着么用的在单片机IO口处加了上拉,在10米外未加上拉。使用均正常!

网友F:
只有七楼的是正解

网友G:
同七楼观点

同七楼观点,建议楼主仔细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