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楼主(2007-05-10):
呵呵,希望了解的大虾指点一下:如何用单片机同时控制两个电机工作?在定时器中断中只设标志赋初值记录中断次数,在主函数中对中断标志进行判断,是采用等待查询还是只是简单的查询,会不会丢步数。。。。

网友:
速度不快可以

速度不快可以控制两个,就用定时器发脉冲,改变初始值来调节速度,也在定时器里计数。楼上的那板子光藕都没见到一个咋用。

楼主:
re

我的用法和三楼一样,不过我觉得放在中断里面有些不太好,因为我要作很多工作,加减速,还有插补,而且速度要求也很快,所以不知道怎样更好。。。
2楼什么意思?看过北京蓝海微芯推出的单片机学习板也没明白可以怎样做。

网友:
用快一些的单片机

做插补应该比较困难,我没做过,因为两个速度不一致而且都速度很快所以脉冲的均匀性很难得到保证,估计上了几K的脉冲就难办了

网友:
还有

对了,你那个加速度可以用查表,那样能够省很多时间

网友A:
出学习板好,不用担心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