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系统上电时继电器误动作问题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B:
没问题就别来混积分!

没问题就别来混积分!

网友C:
传统的做法是分级上电,MCU初始化稳定之后再接通继电器电

网友D:
是不是继电器巴答一下

89S51系列上电时输出不稳定!

网友E:
建议使用低有效输出

网友F:
建议检查你的电路

前写日子我也碰到这个问题,用一个口低电平来控制继电器。也是上电一瞬间就有动作现象。最后发现是电路出现问题的。继电器那端产生了低电平。

网友G:
上电复位时I/O是高电平,

网友H:
软件最好有延迟

楼主:
谢谢,我的板子单片机电源和继电器电源是分开供电的

网友I:
kkk

上电是高,
那么你设置 低有效不就可以了

楼主:
在软件开始地方已经把管脚初始化为高了,好像跟程序没关

网友J:
在电路开始设计时就要考虑。

设计时要让继电器电路在上电过程中是不吸合的,
单片机高阻时不会导致继电器吸合,
单片机上电后首先将端口初始话为继电器不吸合的状态。

网友C:
在需要高可靠性的设计中可以这样做:

分级上电,MCU初始化稳定之后,输出一路不间断脉冲信号,此信号经整流滤波放大之后再去驱动“电源继电器”,也就是所谓“交流驱动”,最后用“电源继电器”触点控制所有输出继电器的总电源。

楼主:
电路板已做好了不想做太大的调整

网友K(2013-11-29):
引用 网友C:
分级上电,MCU初始化稳定之后,输出一路不间断脉冲信号,此信号经整流滤波放大之后再去驱动“电源继电器” ...

不错的做法,我去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