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ROTEUS仿真,让我忽悠你一下。

楼主(2007-05-10):
传说中的PROTEUS仿真很好用。
网上下载了proteus6.9**版本。
特意还买了一本书回来。《proteus在MCS-51&ARM7系统中的应用百例》,把不懂的几个地方都弄明白了。比如电源怎么增加等。
好不容易可以仿真了。

可以发现了问题。
1、仿真时,CPU占用率很高。本人虽然用的是赛扬的CPU,可是也不至于95%以上的CPU占用率吧。好歹也有512的内存,2.4G的CPU啊。
2、仿真时,被仿真的MCU(LPC2104)无法全速运行。一个1S的定时器,在仿真的时候观看居然要10来秒才可以闪烁一次。

请问各位高手,以上两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是我被忽悠了?还是有什么设置需要更改。

PS:本人的电脑操作系统是WIN2000 PRO!!!

网友A:
没有碰到过

楼主:
好慢啊!

实际时间已经过了10多秒了

可以 仿真软件下面的时间提示程序还只运行了0.2s左右。

可真够慢的,哪位知道怎么设置,让仿真速度恢复到正常么?

谢谢!

网友B:
一个单片机如果时钟高了

俺的苯死2.4都是100%的占用
就更别说你那个了

网友C:
呵呵,模拟器就是这样的,你想想:

被仿真的MCU执行一条指令,电脑的CPU要仿真它的行为的话要执行多少操作呢?
何况还有外设,也要执行大量的操作去模拟

网友D:
感觉不好用啊,有时和搭电路结果不同啊

楼主:
5楼:不是这样的!

我感觉还是 仿真程序没有写好!

好的仿真程序应该可以很快的仿真运行的!

网友E:
仿真程序是什么东西?

用PROTEUS还需要写什么仿真程序吗?

网友F:
你要知道,这个实际上是模拟器,不能简单理解为仿真器

网友G:
把单步时间改小点看看,估计作用也不大

网友H:
仿真不一定是正确的

这个事情我也遇到过,一个较简单的电路,实际上已经做好了电路板子,一切都正常,但是老实要求有仿真的文件,没办法就做了个仿真,和真实电路时一样的,仿真却出错了。有时还能把电脑搞死机。

网友E:
占用CPU资源比较多,呵呵,死机很正常

单步感觉不好,全速还将就……

网友I:
嘎嘎

强烈建议用AMD CPU,INTEL的太慢.

网友J:
强烈建议用四个内核的CPU!!1000000G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