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07-05-10):
采用c51,31(/EA VPP)脚接高电平,有以下程序段:

MOV 14H , #14H

PUZEL : SETB  P1.0    ;1us
        NOP ; 1us
        NOP ; 1us
    NOP ; 1us
        SETB  P3.2    ; 1us
        MOV  R0 ,  #03H     ;1us
DH :    DJNZ R0 , DH       ;2us*3=6us
        CPL  P1.0          ;1us
        NOP               ;1us
        MOV  R0 ,  #04H  ;1us
DL :    DJNZ  R0 ,  DL    ;2us*4=8us
        DJNZ  14H , PUZEL ;2us
目的是发送20个40kHZ的方波,但为什么用示波器测试的结果不是20个方波而是无限个连续不断的方波呢?理论上不应该是发送了20个方波之后示波器就应该没有显示了吗?
请问是什么原因?跟31脚接高电平有没有关系。

网友A:
DJNZ 14H , PUZEL

14H里面的内容为零后,你的程序去哪里了,在最后一条指令后加一条,如:

EN:AJMP EN

网友B:
下面呢?

程序完了,需要个死循环。
或者看门狗引起。

网友C:
已经连续了,同2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