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插上后,仪器显示屏幕消失,如何解决呢?

楼主(2008-07-17):
我想是由于 USB插上瞬间产生脉冲电压,对主电路板产生干扰,现在想一方面将USB通讯部分与主控部分使用光耦隔离,另一方面USB进入接口的电源加入LC滤波,或是加入压敏电阻?不知这样是否合适,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USB?具体是什么USB设备啊,可能是过流了。

网友B:
除过流外还有就是要保证二者间的地电位相同

    否则会在插拔时打火,系统设计不够“强壮”就可能会因此出现问题,浮空的USB设备没有这个问题,但独立供电的USB设备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地电位问题,电源设计和其他与大地、公共参考地有电气连接的外部接口等都是要注意的。
    “补”只是“治标”,适用性会有缺陷,应该解决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正所谓“治本”。

楼主:
!!!!

USB使用的普通的串口转USB芯片
此处应加过压保护还是过流保护呢?
是加LC滤波效果好
还是加钳位二极管好呢?
谢谢

网友A:
你的USB设备插到普通电脑上是好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有可能有地方短路了,也就是说出问题了。这时加什么过流/过压保护都没用的,要找到过流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过大,减小一点试试了。

楼主:
xiexie !

xiexie!
是直接插到笔记本上,插到台式机上也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设备内部有地方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