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助手调试没问题,可是烧写不了STC8951

楼主(2008-07-17):
暑假做了一块PCB板,用的是STC89C51.
可是烧写不稳定,有时候可以烧写,有时候不行.
另外我短接单片机的TXD和RXD这2个脚,
利用串口助手发送字符,可以接收的到.
但是就是不能烧写程序,
多次实验,只有几次可以烧写成功.
实在是郁闷,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干扰呢?
串口布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有可能是选用的波特率有点高了

楼主:
已经解决,不过还有疑问

已经解决。
我将P1.0,P1.1接到地,然后下载,可以。
之后再将P1.0,P1.1与地断开,可以下载。
很奇怪,我一直是默认的与下载无关,怎么要接地呢?
而且接过一次后现在断开与地的连接,可以正常烧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