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用的寄存器和SP发生冲突,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楼主(2007-05-11):
我的中断程序里有一段修改返回断点代码:
        ........
        MOV DPTR,#ZZ
        PUSH DPL
        PUSH DPH
        RETI
       ........
在执行PUSH DPH处时SP的值为6AH,DPH的内容为0BH,恰好把我要用的6AH里面的内容给修改成了0BH,我想问一下各位仁兄有没有好的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只有把以前存在6AH里的内容存放到其他地方去吗?

网友A:
你的SP指针用的不对

应该把变量全部从小端分配,SP初值设为最后一个变量的地址,就不会有任何冲突了

楼主:
谢谢了~

恩,现在把SP指针地址改了,没问题了,以前也没问题,是后来增加变量时其地址和SP冲突了,我现在把SP的地址改大一点就OK了!

网友B:
怎么看怎么眼熟,哦,是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