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学习单片机挺容易的!!!

楼主(2007-05-11):
我觉的如果有点C语言和数电的基础学习单片机还是挺容易的,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单片机也好C语言也好都是一种实现想法的工具,比如你想做个带键盘和液晶屏的小东西,你首先得明白键盘是怎么回事,液晶屏显示又是怎么回事,行列键盘每次给一列(或一行)置0再依次检测一行(或一列)的状态,为0的就说明对应的按键被按下了呗,然后再去用单片机和C语言实现罢了,液晶显示也是一样。其实学好的话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用心琢磨,多想,多看,多动手,时间到了自然就什么都明白了,呵呵,欢迎发邮件和我联系zssmcu@sina.com,探讨探讨,也可以上我的网页www.zssmcu.com看看啊:)

网友A:
要有模块化设计的系统的思路

楼主:
对啊,软件硬件都是的,像“搭积木”

网友A:
现在mcu的趋势是把需要的功能集成在一个芯片内

一般来说每种应用都能找到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成本最低的一种芯片,all in one这样的恰如其分的芯片;

个别不足的地方可以通过恰当的串行扩展的方法实现~~~~~~~~~

楼主:
我觉的一片ARM+CPLD基本可以搞定一般的控制产品了

网友B:
那要看你学到什么程度了,简单玩玩是容易

网友C:
其实还仅仅是皮毛

比如单片机控制的模糊洗衣机,单片机控制的ups电源,单片机控制电机等等还是有点挑战的,做做键盘还只是第一步

楼主:
东西简单,道理是一样的

我觉得楼上所说的挑战性不过实现的算法上,模糊算法和UPS电源的控制过程弄明白了用单片机这种工具去实现其实也不难吧,我拿键盘其实不过是举个例子呵呵,个人观点,欢迎一起探讨,我对你说的控制UPS电源挺有兴趣的,不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D:
入门容易,精通难

中国懂单片机的人可能不只万数吧,但能精通的能有几个?会骑自行车和会开飞机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网友C:
我是说基于单片机的一个系统,并不是单纯的指软件和硬件

另外做研究跟做产品是两回事,当初在学校做了一个某产品样机,在实验室里运行得挺好得,几天几夜没停机的运行,可是到现场去试机时,发现现场的电网及噪声等环境太恶劣,根本不行,没运行多久就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