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rotel 99的问题。

楼主(2007-05-11):
  我画了一个图纸,想把其中一小部分贴在word上。但是选中复制却把一整张都贴过来了,请教高手?
                            谢谢

网友A:
更改OPTION里面的设置

更改OPTION里面的设置.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一下QQ里的屏幕截图Ctrl+Alt+A

网友C:
修改preference 的设置

Tools->preference->graphical Editing->options 全部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