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为什么不闪?

楼主(2007-05-11):
将LED接在P0.0上,以灌电流方式驱动,LED就是不闪. 改接P1口就可以,不知为什么? 代码如下,请高手指点.(OSC:11.0592M)

#include <reg51.h>
sbit RED=P0^0;
main()
{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
    RED=0;

    for(i=0;i<255;i++)
        for(j=0;j<200;j++);

    RED=1;

    for(i=0;i<255;i++)
        for(j=0;j<200;j++);
    }

}

网友A:
...

程序这么点,没问题,只能是电路问题。P0灌电流驱LED还是足够的。。。

网友B:
不闪?是不是常亮的呀。

P0口是OC输出呀,不能这样用的。

网友C:
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试试!

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那该怎么用呢?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不闪?是不是常亮的呀。

P0口是OC输出呀,不能这样用的。

---------------------------------------------------

就是常亮.  具体应该怎样用呢? 请明确地说一下.

在另一个大一点的程序中,在中断中1秒点亮一下P0口的LED,用以指示CPU运行状态,是可以的.  但去掉其他的,单独亮灯又不行了.
用软件模拟,发现如图中端口上排状态会闪,而下排状态不变.     用P1口则上下排会同时变化.

-----------------------------------------------------------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https://bbs.21ic.com/club/bbs/images/profile.gif https://bbs.21ic.com/club/bbs/images/fav.gif https://bbs.21ic.com/club/bbs/images/edit.gif

4楼: 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试试!

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试试!

------------------------------------------------------------------
我是用灌电流驱动的,不上拉是可以的.

网友A:
。。

P0做I/O就是低电平和高阻,应该可以实现闪烁。要么片子坏了,要么编译器有问题,要么reg51.h有问题

网友D:
???

也许与keil的设置有关,用汇编试试

网友E:
RE

    接到仿真器上面就知道结果拉

网友F:
看硬件吧

程序应该没问题,看看硬件电路吧

网友G(2008-10-21):
真是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