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通讯问题

楼主(2007-05-11):
    最近在做一个USB设备(PDIUSBD12)和PC机通讯。调试时,设备成功枚举后(PC机提示设备已经可以使用了),之后,通讯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GoodLink所接二极管闪烁);有时不行(GoodLink所接二极管不闪烁),具体问题发现(用串口调试助手输出通讯运行的步骤):通讯不成功时,在PC机获取了HID类报告描述符后出现重新设置地址的现象,并出现重新设置报告描述符的问题,请问问题出在哪?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线接触不良吧

楼主:
具体是:

Setting configuration......
    Set idle!
Getting descriptor.........
      Getting report descriptor!
Getting descriptor.........
Getting descriptor.........
Getting descriptor.........
Endpoint2 in.....
Endpoint2 in.....
.
.
.
.
.
Endpoint2 in.....
Endpoint2 in.....
Endpoint2 in.....
    Set report!
Endpoint2 in.....
    Set report!
    Set report!
    Set report!
    Set report!
以上是我从串口助手里截取的获取报告描述符之后,且PC机提示配置成功之后的一段,至此GoodLink所接二极管就不闪烁,配置成功之后能够进行通讯(既GoodLink所接二极管闪烁)只有10%的几率。
数据线连接都牢固的!

网友B:
是不是用了周立功的开发板?

那东西感觉不行

楼主:
re

不是,自己做的一个电路板

楼主:
re

   是不是只有在总线复位之后(若有多次复位,以最后一次复位为准),接收到的描述符才为PC所存储?假若最后一次复位之前有PC机接收到描述符(如设备描述符),PC认为是丢弃?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好了

在获取描述符之前加一些延时就可以了,而且每次防真都可以通讯。其实我还不明白WHY?

现在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下载到单片机后就不能,根本接收不到PC机发送过来的请求!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吗?
有人回应吗??/??

楼主:
re

   现在问题是程序下载到片后,好象是检测不到设备的插入,D+与D-中没有一个经过高电平的变化,没有收到一个需配置请求,BusHound更不用说识别到一个新设备。
   但是防真的时候运行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D12为SOFTCONNECT,用软件初始化编程来将D+上拉,奇怪了???
   电路设计的时候并没在D+和D-上加上下拉电阻,因为可以软上拉。
   只好准备加个上拉电阻,再试试。

楼主:
?????

还是不行,加上拉后,可以接收PC机请求信号了,不过没端点0的控制信号(设置信号),老是挂起与端点2的输出信号,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