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法吧,不考虑惯性,就是突然掉电**下步数

楼主(2008-07-18):
断电后如何记忆电机运动位置
我在想,一个EEPROM如果我不停地把当前步数写进去的话,可能几天就挂了100多万次吧。
所以想请问下,如何做才最妥当?
使得我断电后能够正确保存当前步数?
谢谢

网友A:
呵呵

EEPROM 的方案是不完整的。即使没有寿命问题。
因为有什么办法能保证电机失电后不滑行下去吗?

成熟的方案,绝对编码器,不过成本的确很贵!

网友B:
纽扣电池加纳瓦级单片机

RAM 数据都能保留着

网友C:
加电池是好办法

要不然加储电大电容,单片机不停做失电检测,在电容电压能维持单片机和E2PROM工作前保存数据。

楼主:
各位 不用电池最好的方法怎么弄啊

首先谢谢你们的建议,不用电池的最优方法是怎么样啊?
想破头都不知道

网友D:
掉电检测呀

检测到掉电以后,将当前位置保存进EEPROM。EEPROM写入时间有几十豪秒就足够,普通的电源滤波电容都能保证在掉电后继续维持CPU进行保存数据的工作.

网友:
绝对编码器

其他存储都是想当然,你说在高速运动中掉电怎么存储位置,有牛人站出来说一下思路不

网友E:
嘿嘿

LZ的问题似乎没有完整的描述。

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你的电机位置:

是周期性地检测吗?
采用什么器件检测?
采用什么方式检测?
检测周期有多长?
检测的结果放哪里?

建议使用铁电存储器,号称无限次高速写,掉电不丢失数据。

网友F:
楼主明确问如何存储,不是问如何测量,

所以掉电检测然后存入EEPROM是最优方案。

网友G:
晕,电机没有惯性?

网友:
刻舟求剑单片机版

网友H:
还是要用决定编码器可靠

不过这东东很贵哦
omron 10bit 的好像差不多2000RMB呀,黑心

网友B:
要看对位置的精度要求

精度不高的话,价格也不高

网友D:
如果要考虑电机惯性的话

就需要考虑断电以后电机的惯性能维持多长时间了,考虑加大电容甚至法拉电容,让单片机能维持到电机完全停下来为止,这时候再存储当前位置。
我做的一个电动窗帘控制系统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实现的。

网友I:
呵呵

9楼:
人和食庆豆步石姑力的!都是互相联系的。

为了找到完整的解决方案,最好有完整的需求描述。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
要求不高,无精度要求。
铁定的没必要哦哈哈

网友J:
在 电机转轴上加旋转脉冲遮光片

在 电机转轴上加旋转脉冲遮光片,和老式滚轮鼠标原理差不多,用来记录电机转动的角度。用二极管隔离电源和MCU的VDD,在MCU的VDD侧加个大电容,用IO口轮询或者中断检测低电压,有低电压进入睡眠,数据保持几分钟还是可以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