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线4回路跳机(LED灯带控制)汇编程序

楼主(2008-07-18):
;************三线四回路频闪跳机*******
 ;************工作寄存器************
               p5==0X05
             ioc5==0X05
               p6==0X06
             ioc6==0X06
              isr==0x0f   ;RF
              iocd==0x0d
              IOCE==0X0E
              IOCF==0X0F
            status==0x03
                PC==0X02
 ;**********一般寄存器******************
       INCOUNT    ==    0X11
       LEDTAB     ==    0X12
       TEMP       ==    0X13
       TEMPA      ==    0X14
       TEMPB      ==    0X15
       time       ==    0x16
       incount_sw ==    0x17
       data1      ==    0x18
       data2      ==    0x19

 ;***********位定义*********************
          z==0X02
          EXIF==0X02

 ;************主程序***********************
         org    000h
         jmp    main
  ;***********外部引脚中断程序*************
         ORG    0X08
         MOV    TEMPA,A
         MOV    A,STATUS
         MOV    TEMPB,A
         BC     ISR,EXIF  ;ISR(RF)中断状态寄存器EXIF位,外部中断标志
         INC    INCOUNT    ;计数器中断一次就加1
 check  jbc     p6,1
        jmp     check1
        call    delay
        jbc     p6,1
        jmp     check
        inc    incount_sw
        clr     incount
check2  jbs     p6,1
        jmp     check2
        call    delay
 check1 jbs      p6,1
        jmp     check1

          MOV    A,TEMPB
          MOV    STATUS,A
          MOV    A,TEMPA
          RETI

  main:
         disi                    ;总中断关
         mov    a,@0b00000000
         iow    ioc5
         iow    p5               ;定义输出
         mov    a,@0b11111111
         iow    ioc6
         iow    p6               ;定义输入
         mov    a,@0b00000001
         iow    iocd             ;定义P61口上拉
         mov    a,@0b01000000
         iow    ioce             ;WDT控制器EIS位,外部中断引脚/INT但P60为输入
         MOV    A,@0b00000100
         IOW    IOCF             ;中断屏蔽寄存器EXIE位,EXIF中断使能
         mov    a,@0b01000000
         contw                   ;CONT控制寄存器INT位,中断使能标志
         eni                     ;总中断开

  main1:
         CLR    LEDTAB
         clr    incount
         clr    incount_sw
         clr    time
         mov    a,@3        ;速度1
         mov    time,a
  loop1  CALL   LEDOUT

         mov    a,incount_sw
         xor    a,@1
         jbs    status,z    ;结果为0 Z=1
         jmp    next1
         clr    incount
         inc    incount_sw
         mov    a,@6         ;速度2
         mov    time,a
         jmp    loop1

 next1   mov    a,incount_sw
         xor    a,@3
         jbs    status,z
         jmp    next2
         clr    incount
         inc    incount_sw
         mov    a,@12         ;速度3
         mov    time,a
         jmp    loop1

 next2   mov    a,incount_sw
         xor    a,@5
         jbs    status,z
         jmp    ft
         clr    incount_sw
         jmp    main1

     ft   MOV     A,INCOUNT
          XOR     A,time             ;灯亮时间
          JBS     STATUS,Z
          JMP     loop1
          CLR     INCOUNT
          INC     LEDTAB         ;查表值
          MOV     A,LEDTAB
          XOR     A,@4
          JBC     STATUS,Z        ;结果为0 Z=1
          CLR     LEDTAB
          MOV     A,@0B00001111
          MOV     P5,A               ;灯灭时间=亮时间X3
          JMP     LOOP1
   LEDOUT:
          MOV     A,LEDTAB
          ADD     PC,A
          JMP     LED0
          JMP     LED1
          JMP     LED2
          JMP     LED3

    LED0   MOV    A,@0B00001110
           MOV    P5,A
           RET
    LED1   MOV    A,@0B00001101
           MOV    P5,A
           RET
    LED2   MOV    A,@0B00001011
           MOV    P5,A
           RET
    LED3   MOV    A,@0B00000111
           MOV    P5,A
           RET

  delay:
        mov     a,@130
        mov     data1,a
joop2   mov     a,@100
        mov     data2,a
joop1   djz     data2
        jmp     joop1
        djz     data1
        jmp     joop2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