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clude "..lib_config.h"

楼主(2008-07-18):
请教下,下面这两行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啊 特别是第一行 "..lib_config.h"! 谢谢了.

#include "..lib_config.h"                  /*  Selection of device*/
#include "flash.h"

网友A:
相当于把上层目录中的lib_config.h文件的内容复制进来

第二个相当于把当前目录中的flash.h复制进来。

楼主:
谢谢

"..lib_config.h" 一般是什么文件呢 都没有用过~! 如何引用的啊  谢谢 又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鬼知道你那个文件里面放了什么内容,你自己打开看看才知

网友B:
呵呵

因为鬼太懒,所以它也不一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