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单片机有没有在工控方面的应用

楼主(2007-05-12):
(无正文)

网友A:
抗干扰能力一般,所以工控的最好用PIC、MOTO的。

楼主:
谢谢!那用于家用的例如温湿度计如何?

网友A:
家用温度计的话,如果精度在1摄氏度的范围

如果精度在2~3摄氏度的范围则用普通IO型MCU就可以了,如果精度在1摄氏度一下的,最好用A/D型的MCU,检测温度精度跟A/D精度相关,可以用HT或者义隆、松翰等厂家产品,具体可根据客户要求和成本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