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高手过路看看

楼主(2007-05-12):
我刚学单片机不久,按照书上的程序一个一个的调试,用自己的方法再改编程序与书上的程序对比,以对比的形式让自更好的了解单片机的指令和功能。但现在遇到一个瓶颈,一直都过不去;主要问题是在应用中断和定时计数器的时候老分不清楚该如何按照电路的功能去编写程序;我按照书上的程序编写完后还是不怎么明白。我觉得我在编程序的时候程序的层次不清楚;我该从哪些方面来锻练自己?如何更好的掌握中断和定时器的应用?
望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A: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B:
楼主的学习方法不错

中断确实是初学比较麻烦的事。
拿生活中的事来比喻:你正在看书(主程序),来了个朋友要聊天(中断请求),你记下页码(保护现场)放下书和他聊(执行中断)或不理他(中断屏蔽)。你和他聊的时候电话响了(高优先级),你放下朋友接电话(中断嵌套)。放下电话继续聊。朋友走了你从刚才记下那页继续看(恢复现场)……

网友C:
使用中断,你可以安心的在主程序中干活

当有中断请求时,会自动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然后你就可以去处理中断了,处理完毕,再返回到原来的主程序中继续干活.

好比你在书房看书,厨房又烧了一壶水,如果使用查询,则每隔一段时间要跑去厨房检查一下,看看水来了没。
如果使用中断,则水开了会自动报警.这样你平时就可以安心的看书了,而不用老往厨房跑。

网友D:
做个实验,理解就能更深

做个实验,理解就能更深

网友E:
中断也是程序(函数),按功能来编就行了。

再使用全局变量跟主程序通讯.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午,似乎有点明白但是又不是很清楚,对与中断和定时器有点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味道;我把定时器的工作原理看了好几遍,计数如果超出设定的值的话就会产生中断信号。
    书上写:“单片机在每个机器周期的s5p2节拍对外部计数脉冲采样。如果前一个机器时钟周期采集的是高电平,后一个机器时钟周期采样的是低电平,即为一个有效的计数脉冲。下一个机器时钟周期的S3P1进行计数。采样计数脉冲是在两个机器时钟周期进行,计数脉冲的频率不能高于振荡脉冲频率的1/24。 ”
     如果我要求单片机产生一个100khz的频率,对应高低电平的话各为5微秒的时间。单片机的机器时钟周期为1微秒,那么我在设定定时器的时候应给th0,tl0的初值为多少(以mode2为例)?
     如果一个机器时钟周期一次计数,那么我可以设定th0于tl0的初值为5,当计数超过5时产生中断,给输出取反在来一次定时,可以实现高低各5微秒的输出!按书上说采样计数脉冲时在两个机器时钟周期进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设定计数的初值咯!
     希望高手们告诉我单片机定时器在内部怎么计数的?还有计数脉冲的频率不能高于振荡脉冲频率的1/24,这句话我不明白!具体该怎么去理解?

网友F:
多想多实践!!

别怕麻烦,别怕出错,**!!!
只要你肯花时间想,肯花时间做,你一定会成为高手的!!
祝你好运!!!

网友E:
书上跟手册上有定时器的方框图

取什么频率,
寄存器初使值该多少,
由这个方框图可以看出来.
跟好几个寄存器有关.

网友C:
你还要考虑到中断响应时间以及IO设置时间,所以100KHz应该达

使用软件延时倒是可以做出来。

楼主:
回9楼

算咯;是我没有说清楚,写出来有点奇异,语文不好!我先问问老师,如果没有解决那再请各位高手再帮忙!些谢谢各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