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板怎样加开方孔.多谢.

楼主(2008-07-18):
(无正文)

网友A:
画边界,与加工单位联系说明!

楼主:
不能跟开圆孔那样选择过孔.或选择什么层划线.

网友B(2010-07-09):
根据网上所说的,自己画封装时候,先把焊盘设置为方形,再在Keepout层绘制一个矩形,放在焊盘上,套住里面的小孔,但是,这在生成PCB时候会出现问题,内部小孔被挖掉了,pcb连线出错……这方法我没行得通,请高手指教,或另辟蹊径,谢谢!

网友C:
使用KEEPOUT层画就可以了,和厂家说明一下需要打方孔,厂家会做模具加工成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除了做封装,和在某层画线,还能怎么搞???

说真的看完我也不明白你说的开方孔究竟要开什么方孔……
不同方孔,不同的搞法……

网友D:
gdjmlj发表于 2008-7-18 21:5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3楼:
不能跟开圆孔那样选择过孔.或选择什么层划线.

网友E:
机械层图示,与厂家说明

网友F:
在Keepout层画,最好附上文档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