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按下数码管出现闪烁

楼主(2008-07-19):
数码管采用74LS164静态驱动,按键采用148驱动,按键按下时数码管出现闪烁,不该亮的段亮了,请各位大虾指点,多谢!

网友A:
呵呵

对问题的描述不知所云!
你的74LS164和148怎么连接的呢?
你自己肯定知道。
别人有义务、有责任、必须、应该、否则就....,也一定知道?

网友B:
估计是显示和按键共同74ls164的输出脚

楼主:
关于数码管闪烁

164串口接P3.0,P3.1,输出直接驱动数码管,148输入接按键,输出接P1.0,P1.1,P1.2。

网友C:
估计按键里delay的太多

网友D:
个人见解

1:先分析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按键和显示有冲突,看看硬件和软件上有什么补救措施
2:屏蔽软件按键处理部分,看看是否是软件引起的问题,修改优化

网友E:
164就容易干扰

干扰吧,我感觉164就容易干扰。
静态显示和延时没关系

网友E:
关于数码管闪烁

http://www.51c51.com/bbs/dispbbs.asp?boardID=3&ID=9464&page=2

楼主:
问题可能出在按键连加程序

有什么解决办法,与按键处理延时有关吗?

网友F:
10有89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G:
RE

看来是有干扰啊

网友H:
应该是按键程序里有延时吧

是不是在按键的判断中,使用了delay延时吧。改成计时器实现延时

网友I:
支持6楼

  你先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了~ 确定这个应该不难吧,这个不确定,没法搞,你自己觉得有头绪吗

楼主:
软件问题

做连加时,按键有初始值和加速值。

网友J:
不应亮的亮了

调用显示程序太快,在调用显示程序前加小小延时.

网友K:
利用定时中断来做数码管扫描和键盘扫描吧

网友L:
应该程序有问题

把程序部分贴上来看看。

楼主:
把静态显示放在中断中闪烁更厉害

可能处理按键连击时时间太长。

楼主:
按键放在中断中还是闪烁

我已把部分程序贴上去了,请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多谢!